模拟开关

楼主(2009-09-28):
有用过模拟开关芯片的吗?这种芯片如不上电是否外电路相当于高阻

网友A:
模拟开关未上电,绝不是高阻态。其状态也不是纯粹的电阻,还有二极管性质搀杂其中,而且同一芯片中各路都可能不相同。

网友B:
模拟开关必须先上电吧,很多芯片都写着,如不加电源就在IO施加电压会损坏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