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76-5.0输出有较大的纹波

楼主(2009-09-28):
附件的电路,5V输出纹波大,影响了MCU的工作,是不是哪里有错。该怎么解决呢。谢谢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纹波有多大?50-100mV正常,否则应检查电感、电容选值、类型是否恰当及布线问题。

网友B:
1。测量噪声波形参数,据此,调整上图滤波电路参数。
2。MCU使能看门狗电路。使能欠压复位电路。复位代码部分巡检上次运行状态,进行相应处理。

网友C:
前面串一电阻有什么作用?
2576输入电压不要低于7V,如果过低,输出纹波会加大

楼主:
PCB图是这样的,请NE前辈帮忙看看哪些不合理了。谢谢

楼主:
串一个电阻是学习其他电路的,好像是起着保护作用的。
LM2576-5.0的输入电压是直流电15V的,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C:
2576输入电压为7-40V,-HV为60V,15V加一电阻没有必要。
看你板上输入端加了一个TUS,与原理图有出入,不知有何作用?
另外,上面用了2576-adj输出15V,下面用2576-5,输出5V。15V输出纹波是否正常?
加电后,测Vin和输出电流,这两者都是纹波增大的原因。
当然,不知你需要纹波是多少才满意?

网友A:
TVS看不懂,电感扯得太远了。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感的直流电阻太大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在输出端2脚上,续流二极管之前,对地加一个电解电容器,是否能对纹波有所改善??

网友E:
负载电流上去了吗?
要提供最少负载电流才行

楼主:
负载电流在500mA-1A

网友F:
后面加个PI形滤波;对照一下资料,输出电感电容和输出电流之间的关系

网友G:
电感近可能的离芯片引脚近 就可以了!! 注意走线不要有直角

网友H:
14楼说的有道理,像开关电源的设计,pcb布局走线很有讲究的,纹波的问题大多出现在这里!

网友I:
这个本来就纹波(尖峰)大,在输出端再加一级LC滤波的话会明显改善。

当然,布线也很重要,要搞清楚各种情况下的电流路径
比如LZ10楼的方法就是错的,自己去仔细想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