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V7620 采集的图像压缩

楼主(2009-09-28):
我用VC5416控制OV7620 采集图像,然后以25帧每秒的速度在液晶显示器上播放, 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我的目的是要无线传输,怎么对这些图像进行压缩,我没有搞过压缩,请各位老手们给个方向,比如用什么算法之类的、、、、、下面的我可以自己学习研究!  非常感谢了!

楼主:
这种问题为什么始终没有人来瞄瞄来,难道确实很难?  我就不信那个邪,自己学习去!

网友A:
做图像处理,还是用TMS320DM64XX系列的DSP, 可以直接和CMOS IMAGE SENSOR接口,加上video encoder,可以直接驱动液晶显示器,干嘛用5416呢?

楼主:
可是目前我只会54的啊就是没有搞过图像之类的,而且时间不是很多,5416可以胜任的啊!

楼主:
你好,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和过程,非常感谢啊,我邮箱:aoyunzxl2008@163.com   可以吗?

网友B:
5416可以胜任,那么请继续用5416

楼主:
那是,肯定要继续用C5416啊,完成一半了!

网友C:
C5416有没有视频端口?没有的话,数据采集都是问题,别说压缩了。
这个DSP肯定不合适作图像,再说你又没搞过图像,要是作产品那公司就惨了。
几M有效带宽的无线传输到底有没有,现在?
兄弟,你搞的都是高精尖技术。

网友A:
做之前要仔细考虑一下可行性,讨论确认无误后再开始做;
图像无线传输? 你知道你使用的无线传输设备的有效带宽是多少吗? 320×240 25fps的图像没有经过压缩,需要3.8M bytes/s的带宽来传输? 你用的无线通道有这么高的带宽吗?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带宽,就需要进行压缩, 如果要压缩到码流最小,目前来讲比较好的选择就是H.264, H.264算法在5416上面能跑起来吗? 压缩一帧需要多长时间?
很多因素都没有考虑周全;

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做产品,你会把你们公司搞死。
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做ZF项目,那就是在忽悠大众的血汗钱。

楼主:
我具体是要做个小车,主要功能有:超声测距壁障(用S52单片机控制)、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无线遥控(用ATmega16和CPLD EPM240控制)。无线遥控可传感器数据用的都是MRF2401效果都比较理想。还有一个模块就是无线图像传输了,由于快毕业了,目前我只会VC54XX DSP ,在网上搜索了些质料说NRF2401可以传一些小的图像,后来又看了一篇**说VC5409 用优化的JPEG处理一帧大小为640×480的图像时间为0.19866s,我当时想假如图像在小点应该可以实现所以就开始了啊,目前用OV7620采集图像,VC5416已经可以再液晶上显示视频了,正在研究那个JPEG,一头的雾水!  目前不知道怎么办了,有经验的前辈我应该怎么办? 谢谢了,给点具体方法好吗,学校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玩过DSP的!

楼主:
9# mybao AVR单片机就可以采集图像的!OV7660直接I/O控制啊!

网友B:
avr单片机....都是牛人,继续继续,祝大家马到功成.
我只能说:
后来又看了一篇**说VC5409 用优化的JPEG处理一帧大小为640×480的图像时间为0.19866s
----------------
1秒5帧, vga的jpeg算他30k字节每帧,5帧是150k字节,就是1.2mbps, 无线传还是要努力啊

网友D:
看这个方案就够累的!

网友E:
换芯片!这样没有出台哦iu!

楼主:
15# wwsxxz 你好换什么芯片?能不能给个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F:
你研究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我现在研究OV7670,
我的做法更简单,只要能输出视频就行了

网友G:
唉...

10楼正解,LZ这个目标可真够远大的...

网友H:
有点类似当初那个“用51模拟出USB Full-Speed总线设备”的项目。

并非不可能实现,但是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很多不具通用性的优化。

俺比较邪恶,俺建议LZ实现每秒1帧的压缩和传输就行了,到上位机插值造图像去,大体也能通过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