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不稳的问题

楼主(2009-09-28):
本人现在遇到一个关于模块电源(24V转换成5V)的棘手的问题
模块电源输入:24V开关电源,用示波器量了下,波形还算可以,有40KHz的轻微干扰,是在未接入模块电源的时候测试;
接入模块电源后;
模块电源输出:有330KHz(周期3us多一点)的强干扰,幅度有+/-0.6V,除此以外,波形还不错;这时,在模块电源的输入端也有330KHz(周期3us多一点)的强干扰(言外之意是,这个模块电源对输入端也有影响);

我试了用电感 电容 滤波,都没效果,可能是我参数选的不好,在电源方面我了解的和关注的都比较少,恳请专业人士或遇到类似问题的同道中人给点意见,帮小弟一把,不胜感激!

网友A:
该电源模块设计指标不够而已,只好在外部增强滤波以改善电源品质,滤波元件的选择和安装位置都有讲究。

网友B:
加电感、电容增强滤波,
实在不行就换!

网友C:
加上电容电感,看看行不行?

楼主:
晕s  换了一个模块电源好多了,估计是用的模块换了(其实 还是新买的 呵呵)
不过,24V开关电源的40KHz(干扰不大)怎么消除啊
谢谢!!!

楼主:
纠正:
换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