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09-09-28):
大家有针对PSOC做过电磁干扰试验吗?效果怎样?
我用CY8C29666,就点亮两个等,然后在现场加电磁干扰(用电钻模拟,应该不小吧),在最大档时(干扰脉冲最大可能就5v左右,频率50~70HZ),单片机不停复位,而却复位频率跟电钻干扰的频率很相似!网上找不到PSOC EMI的数据,难道CY就没做过这方面工作吗,抗干扰能力的指标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
用PIC做同样的试验,没有一丝复位迹象!!!

网友A:
1 尽可能减少输入信号管脚的阻抗,
2 尽可能减少输入信号走线的长度,
3 尽量扩大PCB的地层,
4 不用的输出管脚设为strong,
不知道这些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前端基准芯片抗干扰能力不行造成的!向CY道个歉,哈哈,误解它了!!

网友B:
感觉2楼的措施很是有用,还有没有其他的抗电磁干扰的措施了?

网友C:
磁珠和TVS管的应用

网友D:
万代科技的触摸IC,http://www.wincomtech.com,5W对讲机贴近面板进行对讲操作,完全不被干扰。手机那点RF辐射就更不在话下了。

网友E:
磁珠怎么用
是挨着电源输入的地方吗

网友F:
减少输入信号管脚的阻抗很重要

网友E:
减少输入信号管脚的阻抗很重要
引用 网友F:

这个具体怎么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