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典型绝对值电路问题

楼主(2009-09-28):
如上图所示,是一个典型的绝对值电路,输出为输入信号(正弦波信号)的绝对值的一半。小弟对此电路有一点不明白:
当输入信号为正半波时,二极管D1013导通,R1038与R1036构成负反馈,理论上R1038的右侧信号应该为输入信号的一半,且反向。实测信号亦是如此。
可当输入信号为负半波时,二极管D1014导通,电阻R1039与R1036(20K)构成反馈,所以,R1039的右侧即D1014的下侧的信号幅值也应该为输入信号的一半才对,可实际上是输入信号的1/3,小弟实在想不明白。请教各位高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这个电路中电容C1009有什么作用?
谢谢各位高手为小弟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入信号为负半周的论证不对。
负半周时,D1014导通没有错,R1039与R1036构成反馈也没有错,但反馈并不只这一条途径。
此时D1013截止,R1042R1041R1038与R1036构成另一条反馈途径。

网友B:
2# maychang 为什么  R1042R1041R1038与R1036构成另一条反馈途径  呢

网友A:
负半周时D1013截止,你把D1013拿掉再看。

网友C:
经过计算这个电路输出为输入信号(正弦波信号)的绝对值的一半,出现三分之一是有问题的!楼主负半周的论证确实是有问题的!

网友D(2010-03-16):
D1014导通后,反馈量中有一部分经过U1008B,把放大的量经过R1042R1041R1038与R1036反馈到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