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09-09-28):
高手指点一下,clkin为一个时钟输入。R和C2组成的网络在这里其什么样的作用?90 phase的转移?输出信号的fout与clkin的关系如何?

网友A:
好像运放没有直流偏置,RC应该是低通。

可能是把方波变成三角波,再直流斩波变成PWM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后面的运放起比较器作用 如果R可调 则可输出PWM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有直流偏置的,外部输入一个VBIAS .时钟信号经过RC的低通滤波器后能变成三角波?clkin是从PLL出来的。最后输出的信号是PWM?因为输出的信号是用来作为demodulation的调制信号的。如果是PWM能作为解调载波信号吗?

网友C:
怎么还有个施密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迟滞比较器

网友D:
路过,看不懂,赚积分,哈哈。不过RC具体做什么用,要看值的大小

网友C:
回6楼:
既然是迟滞比较器,为何标题说“运放电路分析”?

网友C:
既然施加了VBIAS,CLKIN经C1输入的信号应该被VBIAS短路,这还分析什么RC?

网友E:
RC应该是一阶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面的比较器也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还有更好的理解。

楼主:
等明天我再把前面的电路图补全 。还有个运放和跟随器没画出来。

网友F:
RC是个微分电路。

楼主:
由于我的失误,电路图和第四楼中描述的都说错了。在这里给各位道歉。明天或者后天我把改正后的电路图发上来让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G:
两个C的大小都没说
也不知道主要是前面的微分  还是后面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