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引脚驱动问题

楼主(2009-09-28):
请问大家一下,有关pSoC的I/O引脚驱动的几种模式(如High Z、analog、strong、low等)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何种驱动模式?

网友A:
High Z. Use High Z for the pin to be input digital.
High Z Analog. This mode is similar to the High Z state, but the digital input section is disabled. Select this mode to use this pin as an analog input or output. This mode must be selected if the pin is unused. Each GPIO pin has a Schmitt trigger cell which interfaces with the internal digital data bus. In High Z Analog mode, this Schmitt trigger cell is disabled. This prevents oscillations at the Schmitt trigger output when the analog signal on the pin is at threshold levels.
Open Drain High. In this mode, the HIGH output is driven with a strong drive. The LOW output is High Z.
Open Drain Low. In this mode, the LOW output is driven with a strong drive and HIGH output is open. This mode is suitable for I2C bus where external pull up resistors are used.
Strong. Use the Strong mode if your pin is output. The pin has a low impedance connection to VSS and VDD. Do not use the Strong mode if the pin is an input.
Pull Down. In this mode, HIGH output is driven strong, and LOW output is through an internal pull down resistor of approximately 5.6K. This mode is used as an input, for example with a switch connected to VCC. This mode is also used as output.
Pull Up. This mode is the opposite of the Pull Down mode. In this mode, HIGH output is driven strong and LOW output is through an internal pull down resistor of approximately 5.6K. This mode is used as an input, for example with a switch connected to GND. When used as input, the corresponding bit in the PRTxDR register must be set to enable the pull up resistor. Once the pull up resistor is enabled, the state of the pin is read using the PRTxDR register. This mode is also used as output.

我从AN2094上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些不太懂,比如说HIGH output 和 LOW output 指的是什么?而在Open Drain High 中的HIGH output 驱动为Strong 和LOW output 驱动为High Z又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的电平/电流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我认为HIGH output 和LOW output指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 在Open Drain High 模式中, HIGH output 驱动是Strong是指强驱动, LOW output驱动为High Z是指此port是悬空的, 理论上没有电流, 但是实际上会有漏电流存在, 所以电流电压可能不为零. 参照psoc TRM的第六章。

网友B:
很难理解,还是多动手试一试!

网友:
5楼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