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怎样将字符串常量定义到flash中,并且调用时不会出错

楼主(2009-09-28):
本人编写的程序中,字符串常量占有空间很大,所以需将其定义到flash 中,方法:const unsigned char Str[][17] ={"","","",...}
但是每次调用时,strcpy(TStr,Str);观察TStr发现,数据没有复制过来,有什么方法能够将字符串定义到flash中,而调用又不会出错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除了调用TI给的用汇编编写的程序,有没有用C编写解决的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行,你定义到flash中,还是要送到ram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样的话,只需要将需要的字符串在需要的时刻送到ram中就可以,而不必浪费那么多的空间。

有没有什么方法将字符串定义到程序空间,然后在调用的时间不会出错,并且是采用C语言的方式?

楼主:
我看资料发现有一种方法,首先将cmd文件改为如下:
.const        : > PROG        PAGE 0,        run=SARAM        PAGE1
{
            __const_run =.;
            *(.c_mark)
            *(.const)
              __const_length =.- __const_run;
}
然后在dos环境下修改rts2xx.lib文件,步骤如下:
把 ti\c2400\cgtools\bin下的文件和 ti\c2400\cgtools\lib下的文件都复制后放到一个新的文件夹(不要破坏原来的文件,把文件拷贝出来,不要有中文目录),然后在DOS环境下,找到刚新建立的文件夹,然后执行操作。
    dspar -x rts.src boot.asm
   CONST_COPY  .set 1
   dspa -v2xx boot.asm
   dspar -r rts2xx.lib boot.obj
我按照这种方法修改了,编译通过,但是好像还存在问题,接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