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32 RTC秒中断问题

楼主(2009-09-28):
请路过的看一下,我在用RTC秒中断时,为什么每次要隔好七八秒钟才会产生一次中断?输出一次数据!
配置部分: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测试部分:
void Time_Show(void)
{
  printf("\n\r");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If 1s has paased */
    if (TimeDisplay == 1)
    {
      /* Display current time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TimeDisplay = 0;
    }
  }
}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
  u32 THH = 0, TMM = 0, TSS = 0;
  /* Compute  hours */
  THH = TimeVar / 3600;
  /* Compute minutes */
  TMM = (TimeVar % 3600) / 60;
  /* Compute seconds */
  TSS = (TimeVar % 3600) % 60;
  printf("Time: %0.2d:%0.2d:%0.2d\r", THH, TMM, TSS);
}

网友A:
看不懂,不过问问楼主,你的中断时什么触发的,如果是时间,那就跟你设置的时间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