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指点:STC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显示存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9-28):
自己弄了块学习板子,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PO口通过2位单输出D型触发器74LS377N,再通过4个BCD译码器驱动四个共阴极七段数码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能显示。但是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由于买器件的时候没太注意,74lS377N是两个不同公司的。
第一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我把板子上的单片机拔掉,但继续给板子上的其它元件供5V电压,从原理上讲,数码管是不应该显示的,但是有一块377N驱动的两个数码管却显示零,另一块377N驱动的数码管不显示。我对比了两个377N的技术资料,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二个问题:有个七段数码管显示过程中不稳定,有些段位有时亮,有时暗,有时甚至不亮,还有个段位是一直不亮,我刚开始数码管坏了,但是用5V电源加一限流电阻测试该数码管每个段位,每个段位又能亮,这种情况是因为数码管本身质量不好,还是我电路有问题啊?
第三个问题:关于STC89c52RC单片机的。根据技术手册,单片机复位后各个I/O口应该是高电平,我分别测试了P0,P1,P2,P3 口,P1,P2,P3口都能输出高电平(4.5V左右),但是P0口上的电压却只有1.8V左右,与此同时,我通过程序给P0口置“1”,电压也只有1.8V左右,都不超过2V,按TTL 电平的定义,这应该是低电平啊,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楼主:
高手们现身吧:handshake

网友A:
问题还真多,谁有耐心看啊

网友B:
不同公司的74lS377N性能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吧?

楼主:
4#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原来想应该没什么区别。不过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C:
第一个问题,试着检查一下电路板;第二个问题,严重怀疑你的电路;第三个问题,难道单片机坏了?

楼主:
6#虽然看起来不那么专业,说的还有可能。谢啦

网友D:
STC的单片机每个IO都有二极管与VDD和GND连接的,如果IO外接有其它零件并且有电进入的,单片机可能已经工作了,但是其时单片机并不是工作正常,可能产生死机等等,我试过单片机后加电不能工作。

网友E:
P0应该加上拉电阻吧。还有就是最好贴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C:
8#说得有理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哈,8#的话提醒了我.

网友B:
拔了单片机跟有单片机电路的显示效果是一样的???译码驱动电路没错的话,那可能就是单片机的某个引脚接错了吧,或许就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F:
如果可以用示波器量测看看,只是像12楼说的
   “ 拔了单片机跟有单片机电路的显示效果是一样的???”

单片机有没有输出到74LS377N,再通过4个BCD译码器驱动 输出,很大的疑问!!

网友C:
13#的话好像不是很懂,是不是有歧义?

楼主:
我不关心是哪个厂家,只要有人帮我解决就行了。再说了,原来好像就是一家的样子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重点是,有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搞个示波器来看看:lol

网友C:
16#,哦,原来这意思啊

楼主:
闲人很多哦:L

网友G:
可以换MPC89E52试试

楼主:
ok,我考虑试试别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