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在开关关断时怎么中间有那么多正弦的小波形。是续流二极管的问题还是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A(2009-09-28):
这是仿真图。
既然是仿真,你的仿真示波器又是双踪,为什么不看看输入波形?进一步,应该各点波形都看看(其实也没有几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的是144V直流,这个事仿真0.1s时的波形。刚开始的时候波形是正确的方波,没有那些波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输入的是144V直流,这个事仿真0.1s时的波形。刚开始的时候波形是正确的方波,没有那些波纹
引用 楼主: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怎么不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