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接收头

楼主(2009-09-28):
高手给几种红外接收头的资料啊 要是接收家用电器遥控器的红外信号哪种接收头好啊
小弟谢过了

网友A:
HS0038不错
接收头都差不多,不用几种

楼主:
hs0038有a,b的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封装不同,引脚排列不同,其它都差不多
细节看这两者的规格书

网友B(2010-08-10):
直接用国内的红外接收头了。万州光电的就不错,家用电器就不一定了,比如空调和电视机所需要的红外接收头就不一样,一个普通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就可以,一个必须要有很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这里有相关的介绍:
什么是红外接收,红外接收头详细介绍说明

网友C:
我有 要的话留下你的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