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 输出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8):
我用34063 设计个输出电压为5V的电路,给单片机
和经过1117再给一个3.3V语音 ic供电,喇叭输出声音;
但是喇叭出声音的时候会拉低电压,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参考电阻为两个1R并联=0.5R,电流可以达到600多mA
我用usb直接供电,喇叭可以正常工作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伏?
峰值600多mA可不代表平均值有这么多,而且34063的效率也不高。

PS :
怀疑什么就对应改一下试试咯~

楼主:
许老师,输入电压12v,24v我都试了,都不行;
不知道咋改了,参考电阻我都并3个1R的了,电感也换为1A的了,
郁闷!

网友B:
C7的储能似乎不足?
你的负载不算很轻啊

网友C:
lz
那也要看你的34063用的是国产货还是外国货,国产的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就算外国货,性能也是差别很大的,我曾经用34063搭过一个闪光灯充电电路,国产的国外的性能差别太大,我最后用的是ON的34063,他的性能最好,电流要是大的话就吧参考电阻再降低一些,我都是用两个0.47R的并联

楼主:
谢谢,洗碗机点拨;
谢谢老王:不想那样做^_^
谢谢ejack:我再加大C7试试
谢谢mo901:,我再买几个ON 的34063试试;

网友D:
明显C7容量太小,

网友E:
8脚前面的电阻去掉,C7 ,C5加大

网友F(2010-01-10):
要细细分析啊

网友G:
你看看这个,电路设计要有余量。

网友:
C4 C7建议变大一些,我们的项目中用的是摩托的芯片,电流确实有点不好控制,和仿真的结果有出入

网友H:
外加扩流管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的滤波电感100uH,前面的震荡电容1Kp,我觉得要嘛你减小震荡电容为330p,要嘛加大后面的电感,至于楼上的说C7太小,我觉得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J:
加个扩流管就可以了。我做过这个电路,我加扩流管后电流5A没问题。

网友K(2012-08-10):
34063的输出电流怎么计算呢?

网友L:
网上有34063的计算器

网友M:
34063峰值可以高达1.5A的。
要是外加MOS/双极型三极管扩流,电路得好好整,反正网上能找的电路全是不能用的。

网友N:
看你的电路有两点意见,一个是输入输出电容太小
二是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源内阻

网友O(2012-10-29):
这个图我是现在一个产品里面的 你参考下有几个电阻是不装的.... 希望你看的懂 我是做了两个设计在里面. 实际使用时 是扩流的用法.

网友O:
电感实际上是47UH的 不是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