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8位机或arm7不跑操作系统驱动wifi模块发送数据

楼主(2009-09-28):
想用8位机或arm7不跑操作系统驱动wifi模块发送数据,要求速率较高,请问除了用串口转wifi模块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A:
没有其它办法,协议要么自己用MCU生成,要么在模块内部生成,对MCU的处理能力要求较高,数据交互的带宽越高对MCU处理能力的要求也相应越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裸机驱动过USB接口的wifi模块?这样的话TCP/IP协议也要自己写了吧

网友A:
问题是WIFI模块有很多种,嵌入式系统不宜采用USB接口的,那样你还得额外做USB Host,麻烦上面找麻烦。

楼主:
理论上很多种,可是实际能找到的接口简单的也没啥啊。要是有并行系统总线的 或是SPI的,带TCP/IP协议栈的就好了

网友B:
SPI的可能有.

网友C(2010-09-23):
如果需要wifi提供网页服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97251-1-1.html
这个是串口转的哦。

网友D(2012-02-21):
我就做了一个,没有操作系统的。你要出什么样的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