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都是关了背光看不到显示吗?

楼主(2009-09-28):
TFT彩屏都是关了背光看不到显示吗?我做实验把背光关了但LCD的显示功能还没有关,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了。难道TFT彩屏都是这样吗?那现在彩屏手机上都用的什么彩屏啊?又是如何解决背光不开也能看显示内容呢?

网友A:
手机上用的都是半反半透的TFT,你现在用的是透射式的。所以只能换屏。多百度下

网友B:
若不换TFT,PWM控制背光,不要全部关掉也能达到显示效果,却不是楼主的“背光不开也能看显示内容”

网友C:
半反半投的屏在关掉背光后,是可以看到显示屏上的字.
而一般的TFT-LCD则做不到这点.

网友D:
曾经试过,能看到一些阴影,
但这个应该跟屏幕的类型有关的,如二楼说

网友E(2009-12-22):
TFT屏关背光只是降低屏的亮度。屏本身的驱动电压没有关掉的话,还是会有较暗的影像。所以一定要把屏的供电关掉。
你可以选其它屏嘛,不要背光的。

网友F:
有不是背光的屏

网友G:
拆了背光,换反光膜。

网友H(2012-10-06):
用多大尺寸 ?

我推荐款给你  QQ-369122197  , TFT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