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录

楼主(2009-09-28):
我用的SH66P13A的MCU,在烧录过程中出现烧录不成功的情况,只能烧录一部分!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不知道您是用仿真器还是用烧写器烧写的?有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用仿真器烧写,提示PROGRAM CODE NOT  PASS,

网友A:
要注意一下烧写用的几根线可靠连接,且与外围元器件断开,一般注意这2点就可以了.

网友B:
打扰各位了。想推荐一款性价比较高的MSP430学习板。本学习板是利用低功耗MSP430F149单片机为核心,充分利用其资源。利用并口下载,USB供电,集成了8个LED,8个数码管,4*4按键,三个独立按键,SD卡,SIM卡,IR接口,485总线,RS232总线,CAN总线,USB总线,继电器,蜂鸣器,温度传感器(DS18B20),,时钟芯片(DS1302),FLASH(29C020),EEPROM(24CO2),LCD(LCD1602,LCD12864接口)和扩展接口。配有USB线及全面完整的学习光盘。售价200元,包邮寄。欢迎选购。如有意向,请咨询:13162302305 ,程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