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鼠标中间的滚轮原理

楼主(2009-09-28):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方波,相位差90度。请上网搜索“旋转编码器”,原理类似。

网友B:
就是一个比较破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C:
的确是旋转编码开关,你用2个IO口去读其电平然后根据2个IO口电平顺序判断上上翻还是下翻就可以

网友C:
另外顺便问下LZ,你的无线鼠标用的什么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