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里边 怎么放置汉字?

楼主(2009-09-28):
protel99 里边 怎么放置汉字?  哪位知道 ,谢谢了!

网友A:
汉化后可以,另外建议自己用line做汉字也是可以的,就是麻烦一些。公司的**等也是可以的。我是做成库文件的。将焊盘直径设置为0即可。

网友B:
方法多了。
BMP2PCB吧。

网友C(2011-09-10):
在protel99的PCB中插入汉字的方法之一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9188

网友D:
在工具栏中有T符号的可以插入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