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怎么算的,和哪些参数有关。越详细越好,仿真了一下还是弄不太懂。

网友A(2009-09-29):
楼主给个仿真结果出来分析为什么比较好
这个电路手工分析工作有点悬,Q3/4的偏置似乎不对

网友B:
粗估为 1+R5/R6 = 1+R3/R7 (低频)。

但似乎R8/R6和R9/R7取值不对。自己算一下,当无信号时,两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静态工作点在哪里?

楼主:
楼上的,这个是一款产品上用的电路,是麦克风放大电路原本R12和C4之间串一个电位器是25K,电位器的阻值越小放大倍数越大。但是不知道还和哪个元件有关。请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C:
能不能采取截图的方式?这样看,真的很麻烦

网友B:
回楼主:

若仔细分析肯定和R12,C4有关(对于交流)。R12越小,C4越大放大倍数越高。

网友D:
电路图看不清,用深度负反馈的理论求,很简单的,把图发给我,我求一下tong559@sohu.com

网友A:
伪差分输入级
常规差分放大电路里C4和R12是短接的
U1A是放大回路中的一部分,U1B是单位增益反相器,然后真正决定电路负反馈程度的是R3/5,R6/7,以及结点2、3之间的等效电阻(真正调交流信号增益的地方,前面的反馈要影响直流增益即工作点)
不过Q3/4的偏置还是不明白

似乎可以等效成这样

楼主:
点击一下图片就可以看大图片,我再传一个PDF的。请大家看一下我把那个电位器加上去了。

网友A:
楼主还没解决么?

楼主:
刚放假回来,在此非常感谢bbyeah,问题己解决如bbyeah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