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支招,LED灯用啥IC既便宜又简单

楼主(2009-09-28):
请猜(介绍)一款IC,驱动60只白色LED灯,输入100-240V,用4只1N4007和2只电解电容(4.7UF/400V和几个电阻,外加一个IC和一个场效应管(1N60A),一个电感。

楼主:
没人指教,本人顶一个

网友A:
30只一串,两串并联,MOS做开关,电流检测给IC控制PWM实现开关恒流输出。
这类IC现在应该比较多,但没用过。

网友B:
市场上卖的LED台灯,那种可以充电的,压根儿就没有IC和MOS管。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本人找到一个IC HA22004P问题解决了

网友C:
老兄是怎么找到的?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