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影响其余引脚的键盘读入

楼主(2009-09-28):
(无正文)

网友A:
扫描按钮有延时至少10ms,这段时间足够刷新LCD。

网友:
用与或掩码操作P1.0~P1.5试试,P1.6~P1.7单独操作

楼主:
请问什么是"与或掩码",在按键扫描中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用与 或 非进行位操作

网友B:
扫描键盘,然后刷新LCD,时间上应该没有冲突啊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5楼说的,位操作也能改变P1.5的。但是我就不清楚楼主想问什么了
键盘和LCD,好像没有冲突吧。
LCD是程序控制I/O口,然后显示
键盘是硬件控制,所以,键盘的优先级比LCD的高。
只要你的LCD退出的时候,还原高电平,那就不会影响键盘的扫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