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蓝牙和wifi电路及天线之间会产生干扰么?

楼主(2009-09-28):
我最近在做一个手持设备,因为采用的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都是独立的模块,并且天线也是独立的,请问如果将两个模块布局在一起会有干扰和影响么? 天线应该怎眼布局呢? 天线采用的陶瓷天线。 谢谢。

网友A:
最好离开一定距离并包地隔离,除非模块本身是屏蔽的。
干扰在“三同”即同时、同频、同地时发生,但蓝牙和WIFI的频率不同,只要杜绝交调干扰就不会互扰,但交调干扰比较复杂,故需如前述措施处理。

网友B:
看看这里里面有详细介绍,串口转wifi模块,内置协议栈用8位单片机简单驱动,组成标准无线局域网
http://blog.21ic.com/user1/592/archives/2009/62613.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用的wifi是WM-G-MR09,本身是带屏蔽罩的。 蓝牙也有屏蔽罩。 只要天线有一定距离就应该没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不过那个博客里没有详细介绍啊,只有一个广告。没有什么技术上的资料。

网友C:
做好屏蔽,天线尽量远离,问题不大。屏蔽是最有效的,有的厂家已经把这两个做到一个模块里了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哪家的陶瓷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