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传感器hs1101那位用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9):
1。回路中需要把传感器的第2脚接地。
2。典型温度影响:+0.1%RH/℃(10~60℃)。
3。电压输出典型参数(@VCC=5V,25℃),注意修正。
RH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Vout        -        1.41        1.65        1.89        2.12        2.36        2.60        2.83        3.07        3.31        3.55
4。应该特别注意减小输出寄生电容。寄生电容会在电路上与传感器并联,造成 输出漂移。

网友B(2010-07-30):
回复 网友A:
可是哪个2引脚诶,长的也太像了吧。有一个脚上有一个小圈的,请问是几号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