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码电路仿真疑问

楼主(2009-09-28):
为什么电流时3mA怎么计算啊?不是应该是等于(5-0.7)/1000A=4.3mA吗??怎么会是3mA啊?还有就是为什么有3mA电流数码管却不显示啊?

楼主:
看不清图片的朋友点击图片即可放大。谢谢!!

网友A:
数码管的压降是1.8V-2.2V之间,一般红的是1.8V,绿的是2.0V,蓝的是2.2V.

另外,那个限流电阻不是那么加的,要在7条线上每条加1个,要不然,7个段里面只有那个导通电压最低的段会亮。即便7个段都是理想的,没有电压差异,也会造成亮一个段和亮7个段时亮度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啊,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