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复数FFT程序对吗? 怎么验证?

楼主(2009-09-28):
/*0001*/
/*0002*/  #include "util_complex.h"
/*0003*/
/*0004*/
/*0005*/  #include <math.h>
/*0006*/  #include "util_complex.h"
/*0007*/
/*0008*/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
/*0009*/
/*0010*/  #define FFT_N    8
/*0011*/  #define FFT_M    3
/*0012*/
/*0013*/  void fft_rev(complex_t f[])
/*0014*/  {
/*0015*/     complex_t temp;
/*0016*/     unsigned short ii,jj,kk,ll;
/*0017*/
/*0018*/     ll = FFT_N/2;
/*0019*/     jj = 0;
/*0020*/     for (ii=0;ii<FFT_N-1;ii++)
/*0021*/     {
/*0022*/        if (ii < jj)
/*0023*/        {
/*0024*/           temp=f[ii];
/*0025*/           f[ii]=f[jj];
/*0026*/           f[jj]=temp;
/*0027*/        }
/*0028*/        kk = ll;
/*0029*/        while (kk <= jj)
/*0030*/        {
/*0031*/           jj -= kk;
/*0032*/           kk >>= 1;
/*0033*/        }
/*0034*/        jj += kk;
/*0035*/     }
/*0036*/  }
/*0037*/
/*0038*/  void fft_c(complex_t f[])
/*0039*/  {
/*0040*/      unsigned short order;               //阶
/*0041*/      unsigned short group,group_count;   //组
/*0042*/      unsigned short fly, fly_count;      //蝶形单元
/*0043*/      float arg;                          //旋转角度
/*0044*/      complex_t w;                    //旋转因子
/*0045*/
/*0046*/      complex_t p,q,r;              //临时变量,复数
/*0047*/
/*0048*/      unsigned short fly_i,fly_j;           //蝶形运算单元操作数序号
/*0049*/
/*0050*/          fft_rev(f);                              //倒序
/*0051*/
/*0052*/      for (order=0;order<FFT_M;order++)         //阶数,从0开始
/*0053*/      {
/*0054*/          group_count=FFT_N>>(order+1);      //第order阶组数, 第0阶组数FFT_N/2 ,第一阶组数 FFT_N/4,
/*0055*/
/*0056*/          for (group=0; group<group_count; group++)  //第order阶第group组
/*0057*/          {
/*0058*/                 fly_count=FFT_N/group_count/2;   //第order阶第group组蝶形单元个数,第0阶某组蝶形单元个数1
/*0059*/
/*0060*/              for (fly=0;fly<fly_count;fly++) //第order阶第group组第fly蝶形单元
/*0061*/              {
/*0062*/                  fly_i=group*fly_count*2 +fly;      //第order阶第group组第fly蝶形单元,操作数序号fly_i
/*0063*/                  fly_j=fly_i+fly_count;      //第order阶第group组第fly蝶形单元,操作数序号fly_j
/*0064*/
/*0065*/                  arg = (float)fly/fly_count*PI;    //第order阶第group组第fly蝶形单元,旋转角度
/*0066*/                  arg = -(float)fly/fly_count*PI;    //第order阶第group组第fly蝶形单元,旋转角度
/*0067*/                  这里倒是是正还是负数,为什么?
/*0068*/
/*0069*/                  w=(complex_t){cos(arg),sin(arg)};   //第order阶第group组第fly蝶形单元,旋转因子
/*0070*/
/*0071*/                  p=f[fly_i];                  //蝶形运算先保存操作数
/*0072*/                  q=f[fly_j];                  //蝶形运算先保存操作数
/*0073*/                                  r=complex_mul(q,w);                  //中间变量
/*0074*/                  f[fly_i]=complex_add(p,r);           //蝶形运算
/*0075*/                  f[fly_j]=complex_sub(p,r);      //蝶形运算
/*0076*/              }
/*0077*/          }
/*0078*/      }
/*0079*/  }
/*0080*/
/*0081*/
/*0082*/

楼主:
试了下8点FFT,

输入: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输出:
(36,0) (-4,-9.65685) (-4,-4) (-4,-1.65685) (-4,0) (-4,1.65685) (-4,4) (-4,9.65685)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46069.html
网上有人8点FFT结果是:
(36,0) (-4,9.65685) (-4,4) (-4,1.65685) (-4,0) (-4,-1.65685) (-4,-4) (-4,-9.65685)

和我的程序徐步完全相反,

程序如果把旋转角度相反,结果及一样了。
   arg = (float)fly/fly_count*PI;
改成:
   arg = -(float)fly/fly_count*PI;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