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死机问题 求教

楼主:
我用430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  中间用光耦隔离 然后控制BTA 再通过BTA控制380的两相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接合。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三相电机。其中不带负载的时候运行正常,如果加上电机的话单片机就死机,经过用稳压源和交流电源比较发现都死机,下面是电路图 求高手给分析一下, 提提解决方法。万分感激!

网友A(2009-09-28):
每个芯片都按照数据手册接,不经实验别私自更改手册电路

网友B:
U3没有用,3081已经是隔离的了,即使想再隔离一下,+5V都接一起了,地应该也在一起了,要他它还有啥用。你个应该是干扰造成的,电机的启动电流太大,产生了电磁辐射,考虑下将电路板放远点试试,还有就是注意走线

网友C:
会不会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记得要时时刷新IO口输出啊。

网友:
上面的电路除了U3无用外其他好像都正常的,我也一直用可控硅控制接触器再控制电机,没有死机现象,只会在输入造成干扰,估计是你的输入信号处理不当

网友D:
这个嘛,是传导干扰,应该是接触器带动马达时,马达启动的瞬间扰动比较大,有部分高频扰动通过从交流电源部分传导到单片机的供电电路中。
参考改进:
1、单片机电源的交流高压侧加EMI滤波器。
2、单片机电源的直流电压部分做好高低频滤波,高频滤波电容最好是102  103   104   105  都用上,电解容量尽量大一点。
3、当然,强弱电的PCB布线隔离也很重要,MOC3081下面要开隔离槽。
4、你的光耦根本没有隔离作用,因为使用的是同一个5V电源。最好加个小功率的DC DC隔离模块,5V至5V的DC DC隔离模块也不贵。用在工控的产品对增加这点成本应该是不敏感的吧。至于选哪家的隔离模块,哈哈,帖子里每一楼的广告那家就可以。

网友E:
LS指导的很详细

网友F:
会不会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A:
会不会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不是

网友G:
你用手动使交流接触器通断会发现死机发生在交流接触器断开的时候
在交流接触器线圈接RC吸收

网友H:
绝对是电源布线的问题。
把PCB贴上供大家分析!

网友I:
6楼正解。主要是启动外部电感设备时,由于交流电源的跳变,由传导进入单片机控制系统,造成程序跑飞了。
想当年某公司产品遇同样问题,请来一帮教授、专家研究解决此问题,耗时半年无结果。最后还是本单位找到冷漠,师徒2人在现有的电源和硬件(印刷版,电路)完全不变的情况下,添加软件抗干扰。3天解决问题。
1、首先,任何工业现场应用的单片机控制系统,都不会老老实实地按照程序员的程序安静地工作。它总是要程序跑飞的。尤其对电源引进的干扰敏感。脆弱。
2、要证明这一点,很简单,找个汽车电瓶来,用直流给系统供电,与交流电源隔离,之间只有光信号的传输。保证你控制启动什么电动机都不会程序跑飞。

3、知道了原因。程序员下一步怎么办?要过两道关:跑飞检测和程序恢复。
看门狗不一定完全有效,关键是狗叫了复位之后,如何能恢复到程序跑飞点重新继续运行。

关于程序的健壮性,站长的书中有一些论述,刚贴的PDF文件,可以下载来看看。
还有一本书《单片机控制系统抗干扰技术》北航

网友J(2014-02-11):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我是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出现了液晶屏显示部分乱码的情况

网友K:
电源要用线性电源,不要用开关电源,输出用模块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