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PIC单片机中 C系列型号问题

楼主(2009-09-29):
本人正在选型,
根据网友反映,说是PIC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强,尤其C系列:比如PIC16C54,可是公司网站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大部分是F系列的资料,为何?
谢谢

网友A:
只是flash和OTP的区别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觉得。

楼主:
谢谢

PIC提供那么多的OTP,个人感觉很不方便啊,只能一次编程。

2# duojinian

网友C:
老的OTP型号现在基本上都有对照的FLASH版本。

OTP型号不推荐了,FLASH的可靠性也很好 。

网友D:
估计现在C系列的只对老客户提供,你也可以用FLASH的开发完了转成C系列的.但不推荐.有些F系列的的确不如C系列的,例如12F508与12C508,16F5X与16C5X等.这两款抵挡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你可具体问问经销商.

网友E:
F系列抗干扰能力也不错的

网友F:
说实话,C系列的比市面上的几乎所有的FLASH单片机抗干扰要强,而且强很多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测试,取消稳压电路中的104去耦电容,然后接5米长导线再到单片机的VDD端,单片机VDD端也不接104去耦电容,然后让单片机在办公室工作(无强干扰),观察单片机工作是否正常

经我测试,很多FLASH单片机会死机

网友G:
LS正解,
C系列的比市面上的几乎所有的FLASH单片机抗干扰要强,而且强很多

PIC 抗干扰最强的是早期的16C54、16C55,打响了名气,
后来的。。。  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