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元器件是什么元器件(附图参数:470J 1W)

楼主(2009-09-29):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AXAZFGRNWS9CS1HGW4%60[(VU.jpg

楼主:
这是什么呀,大家见过的说说看!

网友A:
可能是电阻,图片太少了

网友B:
标识是“R2”?按常规看,是电阻。你再拆下来,测量看看阻值是多少,是不是470?

网友C:
拆下来量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阻了

网友D:
470欧,5% 1W

网友E:
应该是电阻吧,但觉得阻值应该是47欧

网友F:
电阻吧
不过阻值就不知道了
下了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