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器件(图:470j 1w)

楼主(2009-09-29):
(无正文)

网友A:
汗,,,上面都写着R2

楼主:
呵呵,是呀是什么电阻呢!

网友:
在书本上电阻都不讲功率,工作了才知道那东西更多的时候是要考虑功率大小,阻值很多时候反而还不太讲究

网友B:
一般这样的电阻应该是精密的,大概也是1/4w的,精度较高而以,以前用过一次。可以去查查,还有就是对单环电阻还没见到过,一般见到的都是三环四环的,要是按照黑色的色环,那就是0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