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回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敬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电磁阀回路电流的电路:下面是我的电路请大家给提点意见,这样设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
测量要求:0-5A
工模电压:0-45V
我的数据采集卡动态范围:0-10V

楼主(2009-09-29):
我对这个电路做了一个小的实验,可以采集到电磁阀的电流曲线,但是与电磁阀技术手册上标的 吸合时间和释放时间不太一样。
我目前的理解:
1、当DO为高电平时mos管导通,电磁阀正向导通,数采卡采集取样电阻电压,间接推算电磁阀电流,通过得到的电流曲线可判断电磁阀的吸合时间。
2、当DO为低电平时mos管截止,由于电磁阀是感性负载,会通过二极管组成电流回路继续放电,同样数采卡采集取样电阻电压,推算电磁阀电流,通过得到的电流曲线可判断电磁阀的释放时间。

实验结果:
1、通过曲线分析,若定义电流从0上升到最大时,认为电磁阀吸合,通过分析电流曲线,可计算其吸合时间为14ms,与电磁阀技术手册上给出的吸合时间为13ms有一点差值,我觉得这可能与吸合时间的定义有关,可以接受。
2、当电磁阀断电时,通过二极管组成回路测量的电流曲线,电流从最大值降到0,测量所得的时间为28ms,而电磁阀技术手册上所标,其释放时间为14ms,这与实际相差太大,我的二极管选的是普通的1N4007与这个有关系吗?

另外这个利用上图所示的方法测量电流的电路,已经落后了吗?
我查了有取样电阻集成在内部的电流检测芯片,但是它的测量范围太小了,另外许多芯片不能承受45V的高共模电压!

请高手帮我解答下!谢谢!

楼主:
我发错地方了吗?是应该在模拟技版块吗?:(

网友A:
你测量得到的释放时间实际是电流降到某值的时间,与手册上定义的释放时间是否相同?
要减小电流降到某值的时间,与续流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即可。
电磁阀释放时间是否那么重要,必须每次测量?如果实际工作中不需要测量,只需要测量稳态电流,建议将R27放到Q11源极。这样可以去掉共模电压,不必使用U11。

网友B(2010-12-07):
不能使用1n4007,一旦接上  电磁阀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也就是说二级管导通了,电流续流 ,电流变化速度下降,开启时间一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