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做开关的疑问。

楼主(2009-09-29):
用放大后的交流信号驱动“开关三极管”的基级b,控制开关,可以吗?我问了一下高手,他说先把交流信号整成方波的形式,防止误触发。不整成方波可以吗?比如,放大后的信号里含有直流成分,我用个电感接在开关三极管的b极,去掉交流成分,利用剩下的直流成分控制开关。  两个疑问,等待高手。

网友A:
用交流信号驱动是可以的,但有些缺点。
首先是三极管处于线性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过渡时间较长。三极管线性工作时功耗远大于饱和与截止时的功耗。
其次是为减少三极管处于线性工作状态的时间,往往需要使用较大的驱动信号,这对前级是个负担。
后一个问题,不理解电感如何接在基极去掉交流成份。最好贴出图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放大后的信号正好有点大,就用交流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