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的小问题~~~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9-09-29):
C8051F340内部看门狗,小弟水平较低,请高手们指教下
   自己写的程序时没问题的,里面加上了看门狗就出了问题,好像一直是看门狗在复位,但对PCA0CPH4 的赋值又好像没什么问题,请高手们帮忙指教下~~
void PCA_Init()  //看门狗配置
{
    PCA0CN=0x40;     //允许PCA定时器、计数器
    PCA0MD &= ~0x40 ;    //先禁止看门狗
    PCA0MD &=0xF1;     //现则PCA计数器时钟源为SYSTTEM/12
    PCA0CPL4=0xFF;     //设置看门狗溢出时间为65.5ms
}
void main(void)
{
UART0();
PORT();
SYSCLK();
PCA_Init();
if ((RSTSRC & 0x02) == 0x00) //如果最后一次复位不是上电复位
   {
       if (RSTSRC == 0x08)   //如果最后一次复位来自看门狗超时
       {
         P1=0x0F;
       }
       else
       {
    P1=0xF0;
    }
   }
PCA0MD  &= ~0x40;         //禁止看门狗
PCA0L=0x00;
PCA0H=0x00;
PCA0CPL4 = 0xFF;          // PCA捕捉模块低字节,设置计数器偏移量,即看门狗时间
PCA0MD |=0x40;       // 使能看门狗
EA = 1;                // 开中断
P1=0X00;
while (1)
    {
   abs();
    PCA0CPH4 = 0x00; //喂狗
    }
}

网友A:
abs()函数运行时间可能超过看门狗时间了!

网友B:
建议
1。设置好WDT的时钟
2。设置好WDT的计数器初值
3。函数前复位WDT
4。循环前复位WDT
5。上电复位WDT
6。休眠前复位WDT
7。低功耗前复位WDT
8。如果可以适当延长WDT复位时间

网友C(2011-04-11):
一看3楼就是行家

网友D:
我印象里面PCA和看门狗没啥关系吧   这个片子默认可能是狗开了的

PCA好像是能测占空比  当定时器 生成脉冲之类的吧

网友E:
就是,把看门狗时间设长一点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