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秒停或超过60问题???

楼主(2009-09-29):
一批(几百个)产品,户外应用的,使用了DS1302,带电池,主电源每天白天断电,晚上通电.
现在的问题是,这批产品中,偶尔会出现"秒"的数值超过60的情况,这个时候时钟就不动了,但重新设定一下时间又正常了.
而且,出现的几率不高,也不是同一台或同几台,而是这次是这个,下次是那个.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呢?
ps.使用的是STM8单片机.
多谢了!

网友A:
估计是断电时程序正在读写DS1302,如果电路中没有电源监控,没有掉电处理,有可能这样。

楼主:
它是有两个电源的啊,如果断电后,那个3。6V的电池应启到作用啊!!

而且现在我再去读取DS1302的值时,可以读取到停止时的数据,但这个时候时钟就是不动的。

可以说这时DS1302的数据我还是可以读取出来的。

但是为什么秒时钟不动了呢??其它也不动

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B:
不会是 芯片不良吧?

网友A:
会不会主电源关闭过程中产生干扰造成的,看不到电路图不好瞎猜。

网友C:
买到假的1302了

网友C:
频繁通断电时,CH位容易改变

解决办法:
1,买真货;
2,换成1380

网友D:
更换方案,如:PCF8563 ,I2C接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指点

1、电路上,就是典型电路,在三根线上加了三个上拉电阻。

2、DS1302是在电子市场买的,听说是国产的。仿DS1302;

3、如果是干扰,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E:
先从你的软件上找问题

楼主:
回:birFu

请您指点。。。。。。。。。。。。

网友F:
显然是芯片问题,也许可以通过合适的外电路设计和软件操作解决,但本质上应换用真货,否则长期可靠性仍无法保证。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我国庆后去买几个正版货,再来看一看。。。。

非常感谢。。。。。。。。。。。。

网友G:
电源切换瞬间,电源上的扰动导致芯片失效,芯片抗干扰能力太差。另外可以看看电源切换电路上加电容或者调整电容值改善一下。

网友H(2014-10-23):
好早的帖子啊,呵呵,我们产品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5-11-27):
楼主,请问下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求助,我的现象是出现在主电源断电,切换为辅电源的时候,读取秒寄存器得到的值超过60而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