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awey请进:关于guard ring画法及请教

楼主(2009-09-29):
在版上搜到Analog921发的关于guard画法的贴子,版主awey作了精华回答,对guard ring的原理是大概理解了,但由于原贴中版主贴的图链接已无效,对于具体的PCB画法还不是十分清楚。awey版主能不能再贴一个(有点难为你了,呵呵)。从网上查到的一些资料说是板子的正反面都要画guard ring,我想这只是针对直插的器件吧,对于贴片应该只用画top层的guard ring就可以了。我传一个guard ring的示意图。

但是我觉得画guard ring时不应该只将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围起来吧,而是应该把信号源部分全部围进来。看到一个文档如下描述:
1. 同相增益和单位增益缓冲器:
a. 用一根不和PCB 布线接触的走线将同相引脚(VIN+)连至输入端。
b. 将保护环连接到反相输入引脚(VIN–)。这将使保护环偏置为共模输入电压。
2. 对于反相增益和跨阻抗增益放大器(将电流转换为电压的放大器,如光电检测器):
a. 将保护环连接到同相输入引脚(VIN+)。这将使保护环偏置为与运放的基准电压(例如VDD/2 或地)相同的电压。
b. 用一根不和PCB 布线接触的走线将反相引脚(VIN–)连至输入端。

如果是这样,那比较搞的是,信号的输入线难道不能布在PCB上,而是要直接用飞线飞到运放输入脚?即使这样效果好,但明显显得不是很专业……
关于guard ring 的其它可参见ICL7650,MCP6041的datasheet

楼主:
自已顶一下,进来看的,能发表一下意见么?个人觉得这个对于微弱电流检测时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
既然想好好画保护环(guard ring),那么就不能只是局部表示。等电位线应当都被圈进去,除低阻抗的驱动端之外。

两个附图中,都没有做到这点。

楼主:
是呀,所以才想问准确的该怎么画,我也觉得应该把输入源也全包进保护环里。目前找到的资料关于guard ring讲的比较简单。跟我贴的图一样。

网友B:
当初我是针对具体问题说的,图已经不再有。
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和输入信号等电位的低阻电压信号,加在屏蔽环上,目的是为了减小漏电流,提高高内阻小信号的测试精度,和你这个应用有区别。

楼主:
我要做的是微弱光电流的检测,iC921说的"等电位线应当都被圈进去,除低阻抗的驱动端之外"是什么意思,我的感觉是从PIN探测器转换生成光电流到输入到放大器部分都应该被围在保护环里面。保护环的电位就是运放正输入端的0电位

网友C:
检测光电流啊,没那么复杂吧,反正我之前做的时候就是直接进运放用的也好好的呵呵

网友A:
我说的意思很简单。
保护环应当将放大器和两个电阻相连的一端连接起来的点圈起来;图中驱动端VREF,是低阻抗端,保护圈它起来越长越好。

大致如此。

网友D:
学习了,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