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里面的一个寄存器可读又可写,为什么写总是不正确呢?

楼主(2009-09-29):
FPGA里面的一个寄存器要求可读又可写。现在读是正确的,写为什么总不正确?
如果把写的地址换成和读不重复的,则可以写正确。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我使用的是EBC总线,和ISA总线类似。谢谢大家!

网友A:
恩,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要是想知道,就看看上面的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