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里面的一个寄存器要求可读又可写。写为什么总不正确?

楼主(2009-09-29):
FPGA里面的一个寄存器要求可读又可写。现在用CPU读是正确的,写为什么总不正确?
如果把写的地址换成和读不重复的,则可以写正确。
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我使用的是EBC总线,和ISA总线类似。谢谢大家!

网友A:
又一个个性的问题

网友A:
不同的总线,时钟不一样的。呵呵,类似不是一样啊!

网友B:
路过,没有碰到过。

网友C:
呵呵,你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

网友C:
我可以告诉你,相似不等于相同

网友C:
不同的时钟,怎么样才能协调啊!

网友C:
这是基础问题,你好好看看书,会得到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