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MOSFET还要电流么?

楼主(2009-09-29):
驱动这样电压型器件,不是栅极驱动电压够了就行的么?怎么还要驱动电流到一定程度才能开通?弱弱的问

网友A:
稳态的电流理论上为零,实际上为数十nA; 切换时需要给栅荷充放电, 需要较大的脉冲电流驱动能力,可达A级

网友B:
对电容充电还不需要电流么?尽管电容的直流电阻几乎是无穷大……

楼主:
那蚂蚁大师请问,像60A 800V的MOSFET所需驱动功率大概多少?

3# PowerAnts

网友C:
和你需要的开关速度有关
不考虑开关速度的话随便都行

网友A:
re:5楼 你需要查器件的栅荷, 在不同的VDS下是不同的, 然后跟据你需要的开关时间, 来计算需要提供的脉冲驱动电流

网友D:
学习一下,那为什么容性负载就要串电阻呢?

楼主:
呵呵,十一中秋回家去了,难得好好休息了几天,明天又要开始啦!

请问:栅极电荷是250nC,开关频率80K,VDS为390V,那么怎么样来计算这个驱动的脉冲电流?谢谢了

7# PowerAnts

网友E:
肯定需要要。

楼主:
以上请问蚂蚁大师,谢谢

10# cxzlxl

楼主:
呵呵,谢谢了

13# gxs64

网友F:
回10楼:
查datasheet,典型应用下的Qg,即总门极电荷,再考虑你需要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开通或关断。按照13楼所说计算。一般开通或关断时间比工作的半周期要小得多。开关频率80kHz,半周期是6.25us,开通或关断时间比6.25us要小得多,一般最多1/10个半周期,或更小。
这是驱动电流的峰值,驱动电流的平均值比峰值要小得多。但峰值必须保证,否则就无法在你要求的时间内开通或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