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动机,谁来解释下旋转原理!

楼主(2009-09-29):
(图片)

楼主:
先把铁钉和磁铁连起来,并把它一头吸在电池的一极上,正负都可以,只是最后旋转的方法相反而已。然后要用电线把电池和铁钉尾段的磁铁连接起来,即慢慢地用电线碰几下磁铁,铁钉就开始加速旋转。据测量只要15秒就可以使铁钉加速到1万转每分钟!(需垂直放置,建议磁铁大一点,重量抵消磁力后,可以使铁钉和电池接触点的摩擦力最小化)

楼主:
完毕,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理,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网友A:
真的假的?电池不会短路吗?
还是大人玩吧,别伤着小朋友喔!

楼主:
我做过实验拉,没什么危险。

网友A:
那铁钉转快了,不就掉下来了?

网友A:
我在找耳机,准备试一下。

楼主:
非常快的时候就掉了 LS说的正确

楼主:
掉不掉咱不管 ,关键是怎么转起来的,咱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A:
简单分析下:不对就斧正。
铁钉相当于导线;
处于磁场中的导线,通过电流(垂直方向)将产生一个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力。
这个实验中力的方向应该是水平的,由于铁钉接触面可以近似为1个点,因此受水平方向的力的作用产生旋转。

网友B:
左手定则

网友C:
需要地磁场的作用

网友B:
1, 螺钉的旋转,是受到了切向的力
2, 地磁强度不到1高斯

网友:
网上还搜索到一段这样的视频,那个好像更安全些
http://video.cctv.com/opus/233197.html

网友D:
这个东西,历史很长很长了。
当年法拉第就做过类似的实验,当然,用的是水银池。那可是什么年代?

网友E:
需要地磁场的作用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小磁铁的磁力线画出来再发表见解吧!

百十年前人家就玩过类似的东西了

网友D:
大概一百八十年了吧。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真的,不过这个电动机力矩很小的

网友G:
非常简单,关键是看铁钉中电流的方向,实际上,虽然貌似电流都是顺铁钉方向流动,与磁力线方向平行,但其中一小段电流,从磁铁----铁钉这段距离电流是与磁铁的磁场方向垂直或有夹角,这样就产生一个使铁钉旋转的切向的力.当然,这种电机的效率极低.

网友D:
10000RPM,那是胡说。

网友B:
磁场太弱,理论上转速上限会很高,不过上万/分的转速,可能需要真空环境,还需要专门的磨擦力很小的电刷

网友H:
普通条件下10000转/分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需要专门的构造,稍有一点质量不均衡就完了。
至于工作原理,简单的很,注意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的关系,学过高中物理的人就该知道。如果将图画出来:用叉或点的矩阵表示磁场,磁场中一段通电导线,这段导线是否受力及受力方向想必每个来21IC的网友都知道,换成实物就不知道了,只能说明思维懒惰而非能力方面的问题。

网友D:
尤其是该电流产生的力并不通过螺钉的质心,所以旋转必有抖动,别说10000RPM,就是1000RPM也做不到。

网友I:
看那视屏,很有趣啊

网友J:
请问电池电压是几V的,我用1.5v的电池实验没成功,转不起来

网友K:
我也去玩一下,再去教小朋友玩。显摆一下

网友L:
非常简单,关键是看铁钉中电流的方向,实际上,虽然貌似电流都是顺铁钉方向流动,与磁力线方向平行,但其中一小段电流,从磁铁----铁钉这段距离电流是与磁铁的磁场方向垂直或有夹角,这样就产生一个使铁钉旋转的切向的力.当 ...
引用 网友G:
你的分析好像有点不对~~虽然从磁铁----铁钉这段距离电流是与磁铁的磁场方向垂直,那段电流对磁铁的力和磁铁对那段电流的力貌似抵消了,不能使铁钉转动~~而使铁钉转动的应该是通电导线对磁铁外的磁场回路的作用

网友M:
铁钉,磁铁,导线组成一个回路,由电池给电产生一个方向垂直于磁铁磁场的磁场。这时磁铁会受到一个切向力矩,而旋转。这个回路相当于定子绕组,而磁铁相当与转子。

网友N:
估计转不了多长时间就没电了,哇咔卡。

我想应该是类似,直流电机,厉磁回路断路飞车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