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直流电输入极性接反使用什么型号的桥堆?

楼主(2009-09-29):
(无正文)

楼主:
不想用四个SS14,要单片整流桥堆的。

楼主:
最好是表贴的不是插脚的,就是像MB6S封装那样的。

网友A:
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我也像知道

楼主:
继续等待ing
作整流桥的IR  vishay  fairchild
我都大致找了一下未果,看来要继续找了。

网友B: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任何桥堆都有防止电源极性插反的作用,你只要注意电流指标就可以了

楼主:
MB2S  正向500mA 压降1V  最大输入电压200。
对15V输入 100mA 应该 没问题

网友C:
肖特基贴片整流桥MB14S,墩40V,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