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努力,终于将C8051驱动640x480的驱动方案搞的差不多了。

楼主(2009-09-29):
一片C8051,一片SRAM(显存), 一片NAND FLASH图片数据,两个串口。
搞定640*480分辨率的数字屏,16位色显示,而无需其他驱动芯片, 刷屏秒杀。
自已先在这里开心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是怎么个"秒杀"**填纯色?画图?
刷一屏要1秒有什么用处?带驱动的LCD本身就不需要"其他驱动芯片"

网友B:
呵呵,自娱自乐,何不上PP.再上图,与大家同乐.

网友C:
话说操作SRAM和行场扫描脉冲是两码事..

楼主:
呵。。。。
1. C8051完成了TFT驱动刷新功能,16位色。(TFT屏本身没有驱动)
2. UART串口最高支持512000bps速率, 通过串口可以下载图片,字库等信息到FLASH或SRAM, 支持画圆,画线,矩形,反色等。
置点,更改UART波特率,更换图片。
3. 内建12,16,24,32位字库GB2313,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调用。
4. 能够存储128幅图片。
所有这一切都由C8051完成, 而无需专用驱动芯片。
通过做这个东西,对C如何调用汇编文件中的函数才刚刚有点入门。

网友D(2009-11-05):
怎么和我做的东西很相似~~我也是用的C8051,我的还支持USB接口,呵呵!
请问你:1。你的16位色是彩色吗?还是黑白灰阶?
        2。TFT驱动是个什么东东?
        3。GB2313字库在C8051内部还是在外部?
        4。置点是什么意思?更换图片是修改还是覆盖?

网友E:
俺也搞定了,320*240 - 1920*1200 tft真彩,16bit sdram显存。
有很多pp.
原帖在这: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600-1-1.html

另外,UART串口最高支持512000bps速率,是不是搞错了,pc貌似没这么快吧?

网友E:
咱几个能不能合作,一起赚钱?

网友F:
我也打算要搞这个东东了。

准备用lpc2478,带TFT LCD接口。

要求不高,操作不要明显延迟即可,

各位大佬给提提建议。

网友E:
:L 都来凑热闹啊,俺是搞了一年多才搞定的。这一年,几乎都是做这个,给公司干活很少,反正没人管。

网友G:
没什么意义的贴子,楼主难道只是为了炫耀。
非技术论谈贴,更非技术开源贴

网友E:
所以,俺诚心打击lz一下。我那个,90%是开源的.

网友A:
LZ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呢,TFT不带驱动,难道用MCU直接驱动RGB接口的TFT??

楼主:
正是。MCU的管脚直接驱动。采用C8051,可以支持字库,图片下载,RS232最高支持512000.USB转RS232最高支持到921600。
所有的驱动时序均采用I/O口模拟的。
1. 画线,画矩形,画圆,置点等图形操作。
2. 字库16*16,24*24,32*32存储于外部nand flash里。
3. 图片可以直接下载时先放入显存,然后再写入nand flash里,最多支持96幅图片。
4. 分辨率可以支持640*480以下的大多数TTL 接口的屏。16位色。
5. 功能较多。
我了做过CPLD方案的并口方案,纯粹是个人兴趣。

网友A:
MCU的IO模拟RGB接口能做到"秒杀"640X480??

网友H:
640*480*60fps*16bit = 294.912Mb/s
能做出来确实不简单, 只用一片C8051?

楼主:
I/O模拟的RGB,当然是这样的。用了一片8051, 一片sram, 三片573, 还有就是FLASH。16位色。
关键代码全部采用汇编写的,不然也没有办法实现。无关速度的地方采用C。
我测试过,刷新20图片用时大约15S以下。

网友I:
16楼的算法不对,不需要乘以16

楼主:
其实驱动速率也没有什么,只需要送地址即可,SRAM支持地址读操作,改变SRAM地址即可将SRAM的数据读出,只要控制时序即可。

楼主:
附上如何KEIL C嵌入汇编的过程,软件代码已删除
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main.c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c8051f120.h>
#include "test.h"
extern void vSram_Write_nWord(word wXpos, word wYpos, word bSramWriteNum);
extern byte xdata g_wSramBuf[2048];
void vSYSCLK_IntOsc_Init(void)
{
//todo
}
void vRAM_Init(void)
{
//todo
}
void vPORT_Init(void)
{
//todo
}
void cmd(void)
{
//todo
}
void main(void)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SP = 0x60;
vSYSCLK_IntOsc_Init();
vRAM_Init();
vPORT_Init();
//vSram_Write_nWord(100,100,100);
while(1){
  cmd();
;
}
}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todo
}

////////////test.h文件内容如下////////////////

#ifndef _TEST_H_
#define _TEST_H_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void vSram_Write_nWord(word wXpos, word wYpos, word bSramWriteNum);
void vSram_Read_nWord(word wAddressL, byte bAddressH, word bSramReadNum);
#endif

/////////////////////test.c文件内容如下/////////////////////////

$NOMOD51
#include <c8051f120.h>
NAME TEST
public g_wSramBuf
public _vSram_Write_nWord,vSram_Read_nWord
;vSram_Write_Data_Seg segment data
;       rseg vSram_Write_Data_Seg
      dseg at 27h
bSfrBuf:   ds 1
;------------------------------------------------------------------------------
; XDATA SEGMENT--Reserves space in XDATA RAM--Delete this segment if not used.
;------------------------------------------------------------------------------
vSram_Write_Xdata_Seg segment xdata      ; segment for XDATA RAM
      rseg vSram_Write_Xdata_Seg  ; switch to this xdata segment
g_wSramBuf:  ds 2048        ; reserve 2048 Bytes for xdata_array
vSram_Write_nWord_Prog segment code
      rseg vSram_Write_nWord_Prog
      using 0

;-------------------------------------------------------------------
;vSram_Write_nWord
;parameter: wXpos(R6, R7), wYpos(R4,R5), bWriteNum(R2,R3)
;use global variable: g_wSramBuf[2048]
;Return: No
;-------------------------------------------------------------------
_vSram_Write_nWord:
vSram_Write_nWord:
;todo
   ret
_vSram_Read_nWord:
vSram_Read_nWord:
;todo
   ret
end

/////////////////driver.asm文件内容如下//////////////////

$NOMOD51
#include <c8051f120.h>
public TFT_640x480_Drv, TFT_320x240_Drv, TFT_480x272_Drv
public TFT_DISP_MODE
;TFT_DRIVER_REG  segment data        ; segment for DATA RAM.;
;    rseg TFT_DRIVER_REG       ; switch to this data segment
    dseg at 28h
TFT_DISP_MODE:    ds 1
cseg AT 002BH
ljmp TFT_DRIVER_ISR
;TFT_DRIVER_PROG segment code
; rseg  TFT_DRIVER_PROG
cseg AT 1000H
;  org 0x1000
TFT_Driver_ISR: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dph
   push dpl
   push psw
   mov  psw, #0x18     ;使用第三组寄存器, RS1 = 1, RS0 = 1;
Tft_Isr_Next:
   mov  A, TFT_DISP_MODE
   mov  dptr, #Entry_Mode0_Jmp
   jmp  @a+dptr      ;
Entry_Mode0_Jmp:
   acall TFT_640x480_Drv     ;2 bytes,模式0,640×480模式
   sjmp Tft_Driver_Isr_End    ;2 bytes
Entry_Mode1_Jmp:
   acall TFT_320x240_Drv;    ;模式1,320×240模式
   sjmp Tft_Driver_Isr_End
Entry_Mode2_Jmp:
   acall TFT_480x272_Drv;    ;模式2,480×272模式
   sjmp Tft_Driver_Isr_End
Tft_Driver_Isr_End:
   pop  psw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reti
TFT_640x480_Drv:
;todo
   ret
TFT_320x240_Drv:
;todo
   ret
TFT_480x272_Drv:
;todo
   ret
   end

}

网友F:
请问楼主C8051F 运行在多少MHz频率?

C8051F如果没问题,

估计stm32F103 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H:
16楼的算法不对,不需要乘以16
引用 网友I:

16位色为什么不乘16? 不乘就是1-bit象素了吧?

楼主:
16bti表示一个点。一次就送16bit。

网友J:
交叉开关XBR1的bit1是T0E。
我不设置交叉开关,就是T0E采用默认的不配置到端口,竟然定时器0可以使用。???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I:
是不是相机问题?
貌似颜色失真很严重哦 ~

网友E:
如果lz没有用cpld的话,确实很有创意。软件编程很下了一番功夫。
如果lz的方法能行,俺推断一下:
1 行扫描啥也不能干,只能刷屏
2 c8051F能实现,估计stc之类的单片机问题也不大,都是单周期的。
3 既然51没问题,stm32都arm7更是小意思啦。

楼主:
1. STM32如果是70MHz的速率的话,问题是没有,但一定要用汇编才行。单纯的C肯定是不行的。
2. 读写SRAM, Flash大量使用了汇编模块。
3. 为了实现功能大量采用了嵌入ASM的方式。
如果使用STM32本身没有TFT驱动模块的话,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估计是不行。
前面有我KEIL C嵌入汇编的方法,方法简单实用。不需要特殊设置编译参数,不需要采用SRC编译的方法。

楼主:
回26楼。
1. 交叉开关和定时器工作不工作没有关系。T0E只是话不连接到管脚,和定时器0使用完全是两码事。
2. 只要将TR0设置为1,定时器0就能够起动。

网友K:
想问一下,100M的51要多少钱?啥型号啊?
纯粹是好奇。
因为我算了下 640×480×60fps ×2 =35Mhz,加上消隐大概40M吧,消隐期间可以不送数据,处理别的工作。
为啥×2呢,我想是16bit数据出一次,行场同步出一次,那么要操作两次io口。
40m的io速度算快了,但是也有很多芯片能达到。据说stm32可以到50m。

但是个人感觉还是cpld好,稳定可靠。
软件做的时间无法精确控制,图像质量肯定比不上cpld+sdram的。

网友J:
回26楼。
1. 交叉开关和定时器工作不工作没有关系。T0E只是话不连接到管脚,和定时器0使用完全是两码事。
2. 只要将TR0设置为1,定时器0就能够起动。 ...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将T0E配置到端口有什么用?

网友E:
VGA Signal 640 x 480 @ 60 Hz Industry standard timing

Interested in easy to use VGA solution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Click here!

General timing
Screen refresh rate        60 Hz
Vertical refresh        31.46875 kHz
Pixel freq.        25.175 MHz
Horizontal timing (line)
Polarity of horizontal sync pulse is negative.

Scanline part        Pixels        Time [µs]
Visible area        640        25.422045680238
Front porch        16        0.63555114200596
Sync pulse        96        3.8133068520357
Back porch        48        1.9066534260179
Whole line        800        31.777557100298
Vertical timing (frame)
Polarity of vertical sync pulse is negative.

Frame part        Lines        Time [ms]
Visible area        480        15.253227408143
Front porch        10        0.31777557100298
Sync pulse        2        0.063555114200596
Back porch        33        1.0486593843098
Whole frame        525        16.683217477656

网友E:
这个是vga 640*480的参数,如果用arm估计不用汇编可能问题也不大。
arm有cache,可能能行。而且,arm有很多高主频的cpu。
如果用51,恐怕必须得用汇编了。
8 bit,出16位数字,还有读取啥的,时间相当紧张。
lz这个思路倒是相当不错,如果用arm,可能用内置的ram就能实现640*480*256模式。
内置128K ram的arm很多。
但扫描过程绝对都不能中断,啥也不能干。
要想跑os,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至少行扫描,不能干活。

还有一种思路:利用硬件dma输出数据,这样就可以在行扫描干活了。

楼主:
1. 这个主要和计数器有关。
2. 当你将timer 0设置为计数器模式后,计数器的计数由外部管脚的跳变决定,这时候就需要通过交叉开关将T0或INT0连接至管脚才能实现。

网友E:
640*480*2= 614400
单片sram 至少1M的显存啊。
1M的sram,单片好像得80元。
25M主频,40ns的显存,这个好像很贵。
一般的sram普遍是100ns的。一般100ns的,可能得用流水线方式驱动,提前输入信号。
另外,这个成本太高了吧?
刚才我也算错了显存,后来感觉不对,重新计算,果然是算错了。

干脆lz开源得了,毫无商业价值的玩意。
至少可以获得过好名声。

如果你真的能驱动sram的话,换sdram也是可能的。但,sdram的控制比sram 更复杂,
你时序安排更困难。

楼主:
错了。你的价格完全是小批量的价格。
商业价值不全是因为价格,只要有市场需求就有产品价值。
至于选用sram和SDRAM,这个要和整个系统设计相关。驱动SDRAM不存在技术问题,但用在此设计中恐怕不行。

开源,决对不会的。
我所见过开源的东西大部分还是别人或前人积累的东西,真正自已做的产品开源的有几个。

网友F:
不知道100M c8051F什么价格,
lpc2478带lcd控制器,70元左右。

当然最好是用CPLD,
等王会计开源。。。。,

王会计的劳动成果还是产生价值再说吧

网友E:
我问的是上海那家做ram的工厂,大约批量价格是30-50。
sram sdram驱动好了,都一样用。
设计中不行,恐怕是你搞不定而已。
俺那个技术含量很高,绝对是不能开源的。
基于sram的有开源的,你嗖嗖看。

如果作为专用设备,不在乎价格,那倒是无所谓,反正有人掏钱。
方案合理与否无所谓,只要能接到单子,赚钱了才是真理。

不合理、没啥技术含量的方案,可能能赚大钱,
辛苦很久做出来的好东西没人看得上,都很正常。

楼主:
批量不到30块。

回头我把cpld+sram的开源了。那个太简单了,没有太多技术含量。

网友F:
欢迎LS开源。

网友F:
请问楼主,
TFT LCD所需要的-10V负电压和+20V背光电压如何提供的?

+20V,是通过那种片子升压得到的?
-10V怎么得到?

楼主:
你说的那是VCOM用的电压吧?我的用的LCD不带。

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电压所需电流不太。
成本高的采用MAXIM 的max1779,之所以说这个主要是好买。

成本低的方案:采用se34063,前缀好像不对,好多公司都有。插件的几毛钱,用两片,一片升压一片降压。两路加起来的电路也就相当于一颗max1779,并且电流要大,纹波控制靠加大电感和电容。
缺点就是:板子的面积大点。

网友F:
请教楼主,

自己用MCU直接驱动RGB接口的LCD,
不求显示速度和其他复杂功能,
2个月时间,
能否搞定?

除了时序要求,还有别的方面注意事项吗?

网友E:
只要熟悉时序,2周就能搞定。两个月时间太长了。
如果ls是全职干的话。

用keil c内嵌汇编就行。用51,arm,cpld,fpga都行。

楼主:
2个月要看你对系统的了解:还有就是LCD的分辨率大小。如果要嵌汇编的话,还要知道所用汇编的指令周期,一条一条的计算。
正常情况下,2个月差不太多。

网友F:
就是时序暂时不熟,
LS两位这样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L(2010-11-13):
正学习C8051F430
打算用USB做通信口和PC的控制界面,请问是否可以共享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M(2013-12-04):
我也做了个3.5的,但驱动不了640*480,看了你的方式,我觉的也不可能驱动起来,你的DCLK,HS,VS,DE都没有写,还有你用ACALL,这个指令,嘿嘿,你不是骗人吧。

网友N:
640*480*60fps = 18.432M点/秒,一个点16位(2字节),C8051能扫描这么快,真的是高手。

网友O:
用的是100MHz的C8051F,估计有可能。TFT驱动不需要复杂运算,大部分是位操作,可能正好适合51,如果单比IO口的位操作能力,估计比ARM要快。

网友M:
C8051F120中没有TFT控制器,那么CP就得由C8051输出,640*480用的是25`30MHZ的频率,那么一个CPYI

网友M:
一个CP就是33~40NS,而C8051F120最高系统时钟为98MHZ,引脚翻转只有50MHZ,也就是说,CPJBC

网友M:
从C8051F120输出的CP一个周期最快也就40NS,那你还有时间读数据、串口接收、还有图片下载,这些时间怎么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