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ln2003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stm32f103 的gpio接3.3v带2k电阻上拉驱动uln2003,com口悬空驱动3-32V输入的固态继电器及5V普通吸合继电器(已加续流),发现com口悬空时无法驱动ssr(电压3.3V),普通5V继电器正常;

去除2k上拉ssr仍不正常;

同时将ssr工作电压改为5V,工作正常;

直接用3.3V驱动ssr,正常;

用5V接入用倒是能用,但是想不大明白,莫非是跟uln2003内部的2.7k内阻有关???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uln2003饱和压降一伏多
你的SSR最低几伏可以工作

楼主:
原来如此。
问题是两片uln2003测输出电压不一样,输入高电平3.3V输出0.5;输入低电平输出有一片为2.0左右,另一片为4.5-5V不等。。。。(ssr接3.3V不工作)
莫非坏了,但接5V ssr两片都能工作了,有点晕

ps:ssr 3-32V条件下均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