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实验中的一个怪现象:如图

楼主(2009-09-29):
调试工具: ICD2 LE

点了右上角复位按钮后, 程序指针不回到第一条语句?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软复位,只是回到你的代码的第一条罢了,但因为在你的代码之前还有C语言的启动代码库,所以,它的地址肯定不是0X0000了。

没什么奇怪。

楼主:
谢谢,听叶公讲,我现在不奇怪了。:)
但是我前面还有 初始化程序,在线仿真的时候就执行不到了,
能把软复位 设置返回到 0X0000 地址 吗?

网友B:
ICD2,DEBUG时在程序开头需要加一个NOP,否则你看不到复位后指针指向第一句,但实际上这一句应该是已经执行了的.这是因为ICD2每次停止总是停在你指定的地址下一句.这个是ICD2的局限.

楼主:
噢,谢谢两位大侠指点,我再实验试试。。。
同时 :initial() 是一个整个系统初始化函数功能块;不只是一条语句。

楼主:
试验了,加了一个 NOP ,暂时解决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