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4五路AD转换

楼主(2009-09-29):
PIC16F74五路AD转换,电阻分压直接输入到RA口上,检测两个电机的位置和三个温度。准备用一个定时器切换每个通道,或者别的方法,大家给点意见,不甚感激!

网友A:
你想别人给你什么意见?

楼主:
实现这五路AD转换的方法

网友B:
方案建议:
1。设定处理先后顺序
2。设置切换寄存器初值=8;每次处理后乘以2。每次处理前判断给寄存的某位为1则跳转到相应处理函数,去处理对应的转换事项。
3。也可以不切换,一次性初始化转换设置,一次性得到转换结果,主函数按照优先级顺序处理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