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值与datasheet不一致,苦

楼主(2009-09-29):
我用仿真器ulink ii 通过SW方式连接目标CPU STM32F103VB时,在复位状态下通过keilc看到的GPIOB中的PB4的配置为input put-up/down,并且其输出寄存器为1?其他的GPIOB都为悬浮输入,复位值为0x44484444,GPIOB_IDR =0X0000000;GPIOB_ODR=0X0000010,为什么呢

网友A:
PB4是用于JTAG的管脚NJTRST
默认的状态与其他管脚不同,复位后是内部上拉。

楼主:
这个我知道,内部上啦,可是应该跟IO状态没有关系吧,再说了跟说明书不一致呀,应该修改一下说明书,都好几年的东西了,说明书已经都快第10个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