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给一个算法?

楼主(2009-09-29):
要用51单片机**一密码,一时想不到一个收敛比较快的算法,所以来向大家求助。

x1*1+x2*4+x3*16+x4*64=密码

其中32<=x1,x2,x3,x4<=126且均为整数。

显然,满足密码的x1,x2,x3,x4并不止一组,现由单片机不断输入数据试出密码。

这个密码是不知道的,需要用单片机按顺序输入x1,x2,x3,x4,若密码正确,则设备运

行,否者单片机继续输入密码,直至试出密码。

请问这怎么编程能实现。

求一个较快的算法,或给个思路。

另外,这种情况是不适合电脑的,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干吗让单片机计算,用电脑算才快

楼主:
大家给个思路撒!!!!

网友B:
LZ上一个贴子对不起了
这个看能不能帮助你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是不是密码给定让你算x1,x2,x3,x4
是不是算出一种还是所有可能呀
还有我好久不算数了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
看你的等式我就不爽
先给你减减吧
因为x1*1+x2*4+x3*16+x4*64=密码

其中32<=x1,x2,x3,x4<=126且均为整数

所以设x1=32+a;x2=32+b;x3=32+c;x4=32+d;
=>原式等于a+4b+16c+64d=密码-(32+32*4+32*16+32*64)
0<=a,b,c,d<=94且均为整数
问题简单了 不断的除4取余应该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用单片机算很慢,用电脑算就飞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没明白你的不断除4取余是什么意思,我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
(这几个变量应该一眼能看出意思吧)
Temp = PassWord -(32+32*4+32*16+32*64);
d = Temp / 64;
c = Temp % 64 / 16;
b = Temp % 64 % 16 / 4;
a = Temp % 64 % 16 % 4;
这样在给定密码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一组a,b,c,d
如何做能自动搜出多种值,以什么条件循环,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了想你的除4取余就是指我用的这个Temp吧,以a,b,c,d的次序算出来,但是多值怎么解决

网友D:
算法是思想,汇编和C是实现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种场合不能用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某种场合电脑是不适合的

网友E:
“这种场合不能用电脑”

LZ,你漏马脚了。

楼主:
x1*1+x2*4+x3*16+x4*64=密码
原式等于a+4b+16c+64d=密码-(32+32*4+32*16+32*64)
上面这两个式子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楚,

这个密码是不知道的,需要用单片机按顺序输入x1,x2,x3,x4,若密码正确,则设备运行,否者单片机继续输入密码,直至试出密码。
4# badbird1234

楼主:
帮帮忙撒!!!!

网友F:
10710    2720
1 4 16 64
一个简单的算法
unsigned char a,b,c,d;
a=b=c=d=0;
while(d<=94)
{
     printf("%d%d%d%d\n",a+32,b+32,c+32,d+32);
     if(a<3) a++;
    else {
        a=0;
        if(b<3) b++;
        else
        {
              b=0;
              if(c<3) c++;
              else
              {
                    c=0;
                    d++;
              }
        }
    }
}

网友F:
其中 其中32<=x1,x2,x3,x4<=126且均为整数。
应该修改为:
其中32<=x1,x2,x3<=35且均为整数,32<=x4<=126。
这样将有唯一解。
而且搜索这个唯一解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

网友B:
理解错了

看来我老人家只能看帖没资格回帖
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到底要干什么
浪费我10分钟的脑细胞
我还以为我把算式左移减少算式量

你还是把进制玩明白了再提问吧

网友G:
这个也没什么算法吧。肯定是和你现在做的功能一样啊。个人觉得。
就是要把x1 x2 x3 x4从32到126一个一个输进去,直到密码正确,除非你能猜。。。

不知道你这个设备的反应速度咋样,是不是密码x1234输进去后要过N秒后才能知道结果。。。。那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H:
“不适用电脑”-->手提设备?
加上暴力**密码……OMG,怕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设备反应速度没问题,纳秒级

楼主:
呵呵
别害怕啊,虽是**,但绝对不是非法**

18# ejack

楼主:
非常感谢!!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遗漏某些数据,导致搜索不到结果,数学比较差,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让你见笑了。

楼主:
what????
貌似你知道我干什么、

呵呵

11# HWM

网友I:
14# linqing171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没有看懂你的方法是简单和快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用四个for循环就可以解决,希望高手赐教。

楼主:
具体说说

谢谢

24# 徘徊向前

网友J:
因为x1*1+x2*4+x3*16+x4*64=密码

其中32<=x1,x2,x3,x4<=126且均为整数

所以设x1=32+a;x2=32+b;x3=32+c;x4=32+d;
=>原式等于a+4b+16c+64d=密码-(32+32*4+32*16+32*64)
0<=a,b,c,d<=94且均为整数
问题简单了 不断的除4取余应该就行
引用 网友B:

a、b、c、d的取值范围?

楼主:
LS,可有什么解决办法???

26# 1icme

网友K:
式子“x1*1+x2*4+x3*16+x4*64”简单吧
x1,x2,x3,x4分别用32-126代入就是了。
得到一个长为:
(126-32)^4=78074896
表。

你再把重复的合并,记下x1...x4的区间。
这个用PC来算不费劲的。

网友L:
O(∩_∩)O~,这个感觉有点……

网友M:
由于密码是未知的,那么X1、X2、X3、X4这四个数只能是把32~126中的数一个一个地代入,如果四个数可重复排列就有76405080种,四个数不可重复排列就有3183545种。用PC来计算很容易解决,用单片机来计算似乎计算量很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N:
国外进口的高精度机器控制板上有这样的密码,如果解不开,修过的机器就没有办法工作,这是工控产品设计方向

楼主:
呵呵,是嘛,我还不知道呢
我这只是弄个东东自己玩的。
31# tcc8073

网友O:
楼主忘了说,溢出部分如何处理了。

楼主:
就是这接不断的向设备输入四个数字,如果刚好加起来的和就是密码则设备运行,不是设备无反应继续处于接收密码状态,单片机继续输入数字直到试出密码。

那个式子就是告诉各位这个密码的加密方法。

33# NE5532

网友O:
密码是几个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密码就是X1,X2,X3,X4这四个数据,他们的取值范围是[32,126]

网友P:
我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排列数小于 10000,用 10MIPS 的单片机最多几秒钟即可全部枚举结束。
设计这个密码的人如果不限制密码重试次数或限制密码重试间隔时间(例如重试5次密码错误,则锁定5分钟),这个密码就形同虚设。
用这个密码算法还不如直接用6位十进制数安全。

楼主:
那你恐怕不知道这密码是哪上面用的
只怕你现在就在用这种密码……
只不过你不知道加密原理而已

37# icmap

网友P:
你在一楼给出的不是原理吗?
我现在在使用这种密码吗?请明示。
6 位十进制数密码也使用的很广泛,国内的银**都使用的是 6 位十进制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