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tera Quartus II Programmer 下载出错原因,谢谢!

楼主(2009-09-29):
(因为BBS好像没有CPLD专版,暂且放在这里啦!)
Altera Quartus II  Programmer 下载出错
//----------------------------------------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Tue Sep 29 16:35:21 2009
Info: Device 1 silicon ID is ALTERA99 (1)
Info: Blank-checking device 1
Info: Programming device 1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出错点***********)
Error: Operation failed   (出错点***************)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Tue Sep 29 16:35:23 2009

//-------------------------------------------------------
下载线用的是并口 ByteBlasterII [LPT1] 线,每次都可以准确检测到下位机IC。
因为对CPLD不大懂,请问原因是?谢谢!

楼主:
有了解的么。。谢谢啦。。

网友A:
目标板是你自己做的?会不会是配置引脚没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