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遥控方案

楼主(2009-09-29):
请教高手,现有一台设备含三个电机分别执行正反转工作,公司想改成无线遥控方式,要求遥控距离100m,即用一个8键遥控器(前进,后退,左进,右进,上升,下降,启动,停止)控制设备的运行。每一种工作状态的运行时间和其它动作由单片机控制。因为从未接触过无线遥控,对此没有一点头绪。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将遥控模块与单片机连接起来。万分感谢!

网友A:
处理器用MSP430,无线模块用NRF905,SPI接口,刚做过,正用着,还可以

楼主:
马上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B:
MCU随便用,关键是编译码对应好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有好方案,目前从事管状电机控制,直流电机等控制方面,楼主说的的功能点像电视机摇摆架

网友D:
建议你直接买现成的无线模块,如果没有量没有太大意义。需要无线模块可以联系我QQ 631194420

网友E:
1、买一个你需要滴带宽控制模块接受数据,把数据模块接到单片机某一个引脚,用程序解码~~~
2、用相似类2262遥控器,和相似类2272配套、然后把2272输出滴数据传输给单片机,单片机接受到相应滴信号,即完成单片机接受操作~~~~~~~~~~~~汗!!!!!这样子滴话做一个产品要多久呀!!时间短了,可靠性有怎样?建议:要你老板再请高手,想高手学习~~~~~

网友E:
哦~~忘了100米,2262不能用电机上,抗干扰太差,用抗干扰好的模块~~~然后单片机本身滴晶震荡频率使用也要注意,不能让单片机受干扰到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最好用现成超外差接收.单片机频率低点.空旷100m.实际最多50m稳定就很好了

网友G:
用MCU做控制,无线信道则仅传输控制指令,信道要用数字型的,整机EMC设计也要求很高,不要为了省钱去用那些廉价玩具用的东西,工业现场的要求不是玩具所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