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想输出PWM怎么不行呢?谢谢指点.

楼主(2009-09-29):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段代码好像不完整,是不是漏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楼主:
太感谢楼上的了!正常了.

网友B:
那段代码是起什么作用的,能否解释下呢

网友C:
那句话是设置GPIO 也是就管教的模式 设置成输出。。
明白?

楼主:
把GPIO口设置成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好像是GPIO口不是当作通用的GPIO口,还必须把他设置成复用输出,还不能简单的设置成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