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提供的库怎么设置IO?

楼主(2009-09-29):
在STM32中假如PA0为输出pa1为输入用ST提供的库怎么设置?还没找到可以直接配置的函数呢,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可以参考固件库自带的GPIO部分例程。
如果楼主下载的是最新3.1.0版本的话,例程位于:
库所在文件夹\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GPIO

楼主:
我的怎么这么老哦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m32f10x_lib.h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includes the peripherals header files in the
*                      user application.

网友B:
建议你看老的例子。新例子里面是针对ST的开发板的 做得比较乱 老例程相对简洁一些